参数为什么会改变?

楼主(2006-02-01):
      请问高手,为什么变频器设置的参数会自己改变,
    没人动它,瞬时停电会造成ROM的数据改变吗?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B:
有可能,某些品牌的变频器强行复位功能很相似,例如:运行键等智能端子闭合,断电、再合上就会出现CPU复位的现象,我遇到过!

网友C:
有这样的情况,突然断电有可能造成参数改变,把参数设置备份下来,可以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D:
支持楼上的观点,应该是由于瞬间断电造成软件的初始化。

楼主:
            ROM中的程序不是固化的吗?为什么会改变,还是不理解!

网友D:
现在该故障并不是ROM内程序损坏,我们都知道变频器有一个参数当改变该参数到一定值时变频器的所用参数会恢复到出厂设定值,同样也与楼上所述短接某个端子也可以实现该功能,另外当电源出现瞬间断电时脉冲的下降沿也会触发该功能。

网友E(2006-04-12):
哦,我也见过这样的情况的啊,没法了,只有一次次的去改了,晕!

网友F:
有这种情况!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数据丢失的情况,换了一个新的存储器就好了,可以试试。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数据丢失的情况,送外维修的,有时数据还是会丢失,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