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种情况屏蔽有用吗?

楼主(2006-02-01):
没有正式的地线,屏蔽线都接控制柜体,而各种控制柜如变频柜,软启柜都在一个底座上,那屏蔽线还起作用吗?对设备有影响吗?那位老师知道其中的迷津.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屏蔽线一般情况不是用来接共同地。
如果是变频器的屏蔽线那就要接在变频器上,如果是直流系统的屏蔽线是接在公共端上。再单独接地。如果用在控制柜上理论上不行,如果系统要求不高,那就无所谓。当能也就不需要屏蔽线了。建议加条接地线,可以用建筑物的构件相连

网友A:
屏蔽线一般情况不是用来接共同地。
如果是变频器的屏蔽线那就要接在变频器上,如果是直流系统的屏蔽线是接在公共端上。再单独接地。如果用在控制柜上理论上不行,如果系统要求不高,那就无所谓。当能也就不需要屏蔽线了。建议加条接地线,可以用建筑物的构件相连,一般设备需要使用屏蔽线都有单独的屏蔽线端子,而且有些是不允许接地,要看清楚

楼主:
变频器的屏蔽接在变频器上和接壳不就一样了吗?谢谢!

网友A:
TO
晴川。变频器上主回路端子是可以接地。如果是控制呢端子的?你会接在外壳???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很有实际意义,顶一下`!~!

网友C:
屏蔽和接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概念也不一样.哪位朋友有资料请贴出来大家学习.谢谢.

楼主:
那屏蔽线最终接到哪里

网友A:
屏蔽线看是在什么设备上用的,有强电和弱电。强电是可以接地。弱电有些可以,但要单独。有些是不可以的/只能一点接共共端,如编码器延长线上上。而且只有一端接]不能说一定接哪。

网友D:
交流系统比如变频器的屏蔽可以连接到变频器,也可接地,保证变频器的接地线接好,都是将干扰信号导入地,一般采用单端接地;对于直流系统,一般接直流公共端,也有的场合接地,这个不是一定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