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门子S7300高手求教

楼主(2006-02-01):
向各位高手请教:
    在我们一生产工序因控制点少,我们采用西门子S7300控制,下面设一主机和一操作机,但是在生产中老出现蓝屏现象。导致无法控制而停车。有人说S7300不适合带操作站,不知道是否属实。请高手分析指导。拜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操作站是否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上位机?
如果是上位机兰屏一般是电脑本身的问题吧,如果是与PLC的通讯故障不会造成兰屏的问题。没听说过S7300不适合带上位机的啊。我们都是带多个操作站,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蓝屏跟PLC没多大关系,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说清楚些,电脑蓝屏跟PLC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D:
应该没问题的,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系统也做过一些了,但这种事情还第一次听说,应该是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E:
上位机无非是显示和监控,以及数据的存储。出现蓝屏的计算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计算机的硬件不稳定,容易受到干扰而工作不正常;另一方面应该是软件之间存在着冲突,最主要的是和涉及到底层的系统(如操作系统)之间存在冲突。

重新配一台好的计算机,软件上除了必要的外尽量的不装。

网友(2006-03-20):
完全可以带上位机。

网友F(2006-05-08):
怎么可能不能带上位机呢.肯定可以的.应用的例子太多了.

网友G:
同意楼上朋友的观点!可你带TP或OP啊,

网友H:
建议使用工业级电脑

网友I:
呵呵,一听就是电脑本身的问题,一般是电脑硬件故障,比如,主板上的内存或者插卡松了,一晃动就蓝屏了,呵呵,不知是否这样,跟西门子PLC没有关系.
-----------------------
西门子资料收集网站:http://smzplc.2008red.com

网友J:
同意楼上朋友的观点,好好弄弄电脑吧

网友K: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我遇到过!换了显卡就好

网友L:
换台工控机吧。

网友J(2007-01-24):
电脑问题居多啊

网友M:
我碰到一次,加大内存。

网友N:
我也认为电脑问题,我一直在做上位通讯没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