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集成电路 问题组

楼主(2006-02-01):
集成电路芯片 MDP1603 103G // MDP1603 104G 功能?

编码器如何测量??

伺服同步自动切割闭环控制方面的文章或资料???

问题较多 大家多多帮忙啊!!!~~~~~~~~~~

网友A:
编码器如何测量??你到运动控制板块问一下吧.我不行.
自动切割你说的是金属材料切割吗?

楼主:
谢谢啊!

自动切割是切割软材料,比如泥\塑料管之类的

主要是切割精度要高,要求要同步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