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VDC 微弱信号转换为50VDC 2A的信号变换器

楼主(2006-02-01):
怎样将0-10VDC的可变微弱信号转换为对应的0-50VDC 2A的信号,

网友A:
加三极管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现成的这种仪器!我打算购买一个用!!

楼主:
有没有现成的这种线路板,或者图纸!我打算购买一个用,或许自己做一个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的信号要达到2A这么大的电流吗?
我有现成的产品,请发邮件到ggxx123@tom.com  高先生

楼主:
高先生: 您好!

我现在是一个光电编码器对机械轴测速后又转换成一个0-10VDC的可变微弱信号,然后再将这个0-10VDC的可变微弱信号转换为对应的0-50VDC 2A的信号,送到下部五个分部做调速系统的速度跟踪用, 并且转换精度达到0.1%以上.输出最小也要1A.
不知道您的信号转换器情况,能否电话交流一下吗?
        我的邮箱GW05364080216@163.com  电话: 05364080216

楼主:
加三极管放大电路就可以了,怎么加法?

网友C:
简单加个三极管是很难达到这个精度的,可以考滤用大电流运算放大器,我曾见过输出电流可达15A的大电流运放,不防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