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缆式雷达液位计故障

楼主(2006-02-01):
我单位使用罗斯蒙特双缆式雷达液位计,介质温度180℃,致使双缆绞在一起,严重影响测量,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请详细告诉我产品的型号,使用工况,如介质,压力,罐的情况。

网友B(2006-04-07):
用过 E+H 的缆式雷达,还可以

楼主(2008-07-25):
是3300,双软缆,压力-98KPa,温度180℃,是塔液位测量,介质易结晶

网友C(2010-01-25):
我厂现用一台罗斯蒙特3300,量程0~670毫米,由于安装法兰不对,增加了个转换法兰50毫米。现在是安装上去后显示的液位与现场实际液位基本一直489毫米(现场玻璃管480毫米),过了一天的时间后会显示450毫米左右,但是你用通信器275去修改量程后他又显示489左右(就是我先改为0~600,原后再改为0~670)。就是我在由于法兰增高了50毫米,该怎样来补偿?先在这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