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7-2与OP270的联机

楼主(2006-02-02):
FM357内的正在运行加工程序要在OP270上显示出来,就像CNC一样显示当前运行的命令行。以前老外在OP27上可以的,后来转换成OP270以后就不行了。
而且连接地址是FM357内部的DB,但是我找不到有资料介绍FM357内部DB的资料,所以很不理解二者之间的数据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可能还是在OP27和OP270的区别上.

楼主:
OP27和OP270有什么地方不兼容?我一直以为二者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A:
我倒是没用过OP270,但我用过TP27和TP270,我把组态重新组好编译下载后就好了.

楼主:
我看了FM357手册中关于HMI部分,提到了OP27,OP17 MP270,但是没有提OP270能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用。
你用TP27和TP270,变量地址和OP17是一样的吗

网友B:
您可以监视一下db块的实时运行数据,应该可以看出每个寄存器代表的意思。

网友C:
说明书里有个(only)不知道你注意到了吗?

网友D(2006-05-08):
建一个DB模块,观察里面的数据

楼主:
不知道怎么监控DB块,因为那个DB块是FM357的DB,不是PLC的。怎么监控。

网友E(2006-11-21):
近期我们公司也出现了FM357的故障,老外打电话到德国西门子,后告诉我们德国西门子也只有两三人熟悉它,今天下午将继续处理中.
处理结果再告诉大家

网友F(2008-08-18):
FM357应用介绍很少啊

网友G:
我觉得那个DB块不可以监控,这个DB好像可以自己建立,但是有的时候不可以标注符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