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出一个维修变频的光盘呢?

楼主(2006-02-02):
             大家好,变频维修是个很复杂的技术,如果哪个高手
     能对着实物讲解,把维修过程拍下来,对我们初学者来说是个很好
   的学习方法。
    如大家同意我的观点,请在后面跟贴。

网友A:
不是很难的。一般都是换摸块,

网友B:
同一个故障每一次发生,触发原因都并不是一样的,还无法确定哪个故障就必定是哪个原因,只能是大家互相交流经验,出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C(2006-04-12):
哦,是这样啊!

网友D:
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好,发生故障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分析问题的方法还是一样的吗

网友E:
 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好

网友F:
提议很好,没光盘有图纸也不错啊!

网友G(2006-07-31):
我也这样字认为,我好想学啊

网友H:
我顶!!我也想
要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