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率是18.5KM的变频器为何不能直接自动启动15KM的三相电机

楼主(2006-02-02):
我们用的施耐德ATV58HD28M2X 18.5Kw 3相电源,无滤波器
的变频器为什么不能直接启动1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操作系统自动操作模式启动电机)?

网友A:
变频器上有故障显示吗?

网友B:
启动力矩够么?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有问题吗?

网友D:
有没有报警,还有参数设置对不对?特别是输出电流的参数。

楼主:
变频没有问题,变频器上故障指示,不过看不懂

网友E:
可能参数设定不对

网友F:
参数设置好吗

网友G:
 可能启动太快了,或者抱闸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A:
变频器上故障指示什么?可以写在这里吗?最好是ENGLISH.

楼主:
忘了说明是变频恒压加水系统,变频器后有接触器

网友H:
你的变频器是三相220V的,电机和系统是否匹配。

楼主:
变频器上故障指示:opf  :  motor phase loss
本人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I:
变频器后有接触器
    变频器上故障指示:opf  :  motor phase loss
    马达缺相,检查变频器后的接触器(到马达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J:
lp010437:你好!
如果变频器上故障指示为:opf  :  motor phase loss
我认为是电机问题:
1。如果是普通电机,以使用过,可将电机做干燥、浸漆处理,提高绝缘等级。
2。测量电机电阻、电感参数。如相差太大,应更换电机。
3。如果用普通电机使用变频器驱动,应向电机供应厂、商说明。
4。变频电机不同于普通电机,其电参数要求要比普通电机高。
我们也有遇到此类问题,这也是教训。望对你有所启发。

网友H:
换电机试

网友K:
换电机或换电缆

网友J(2006-03-12):
TO:楼主,好了吗?回个信。。。等着那!

网友L:
OPF故障为变频器输出端有开路,解决1、在变频器运行之前,输出端接触器必须先闭合并接触良好;2、检查变频器到电机的连线有无开路;3检查电机内部有无开路;4、如确认变频器输出端-接触器-连线-电机均无问题,可更改变频器参数(在故障菜单中的STP,更改时注意与之有关的选项),此参数为关闭变频器输出端开路时的报警功能,运行时注意检查各相电流,如果是变频器内部某相无输出,可能会烧电机。

网友M:
如只有一台电机没必要加接触器,否则必须先使接触器吸合才能启动变频器,因施耐德变频器必须接负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