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点经验

楼主(2006-02-02):
我在一工地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该工地买了一套变频控制的设备.试机时屡次跳车停电.最后查原因:只要变频器启动漏电保护就跳闸.最后查明该漏电保护器为一脉冲式,与变频器形成干扰.最后买来一老式电子式漏电保护器更换上故障排除.

网友A:
变频器前不推荐加漏电开关,因为变频器存在漏电电流.

网友B:
请大家是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变频器存在漏电电流?谢谢

网友C:
不推荐使用漏电开关,记住这点就可以了。

网友A:
现在我们用的变频器一般是交-直-交.控制一般是开关电源.模块一般是IGBT IPM 等.内有高频...有泄漏电流是正常现象,现在的技术作到电子元件零泄漏是不可能的,因为半导体的性质等..就说这么多吧,反正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D:
我也遇过.后来打电话到厂家也没怎么解释清楚.反正变频器前不能加漏电保护器

网友A:
泄漏电流的大小各厂家的变频器不一样.不过手册上一般都注明变频器前不能加漏电保护器.原理不好说清楚.

网友E:
我想这和它的工作频率有关系吧 变频器的工作频率通常都在几十千赫以上 这么高的频率会和其他接地部件(比方说变频器的柜体,因为柜体一般都是接地的) 产生电容耦合效应 从而产生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