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考考你

楼主(2006-02-02):
编码器输出的是电压还是脉冲

网友A:
脉冲,虽然脉冲是由高低电平(压)组成的,但在使用时是检查脉冲数而不是电压值;输出电压的是测速发电机,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与转速正比

楼主:
谢谢上楼的回答

那位还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回复啊

谢谢各位浏览

下一个问题 :编码器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B:
一楼你的根据是什么啊?
我觉得应该是电压啊,用什么方法检查的 ,是计数器吗,还是仪表?

网友C:
脉冲数列 。   电压是单个脉冲的幅值 ,  各个脉冲的高低电平理论上是相等的  。  具体使用时只用脉冲的相位和数值  , 不用脉冲的电平。

网友D(2006-04-28):
用示波器

网友E:
留点时间看书吧   别浪费了

网友F:
这个问题有意思,我也认为是脉冲列.但经常有看到增量型的编码器输出方式分:集电极开路,推挽(拉)式,长线驱动式,到底区别是什么?绝对值编码器的编码方式有:格雷码/二进制/BCD码/格雷余码,这个还好理解点.

网友G:
应该是脉冲。至于如何测量,用示波器或者用PLC

网友H:
脉冲,示波器

网友I:
我认为是脉冲数列,你可以拆旧的可以看出有的是光栅.那样你会一目了然.在说你看出编码器上的输出线

网友J:
如是增量型就是脉冲输出,如是绝对值型就是编码输出

网友K:
应该是脉冲

网友L:
是脉冲,同一个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电压幅植应相同,不同编码器输出的脉冲电压幅植可能不同.好象也有电流输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