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KC04可否用来生成如下等级电压?

楼主(2006-02-02):
利用KC04可否生成正负15V,正负24V,5V不同等级的电压?

网友A:
去查查KC04是一种什么电路,做什么用的。

楼主:
Kc04是可控硅移相触发器,它为单相、三相全控桥式供电装置中的可控硅移相触发控
制的专用集成电路。此电路有两路相位差180;的移相脉冲输出。Kc04的主要技术数据如
(1)电源电压:直流十15v、一15v,允许被动土5%
(2)电源电流,正电流名15mA,负电流<8MA
(3)同步电压:可为任意值,常用交流30v
(4)允许最大同步电流,3mA(有效值)
(5)移相范围:>170度,移相电压:0—8v
(6)银齿波幅度>10v
(7)输出脉冲
宽度:400us~2ms。一hM(调节脉冲阻容元件可达到)
幅度:>13v
最大输出能力:100mA
(8)输出管反压>18v .
①)正负半周脉冲相位不均衡<土36度
(10)封装:16脚陶瓷双列直播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