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45K抖动原因

楼主(2006-02-02):
用的I-IF45K的。输出电压、电流都正常。电机10HZ以下抖动。咨询厂家说停产了。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模块能引起这种现象吗?

网友A:
    先排除机械部分外(电机)。。。输出电压应该是不正常。。。重点坚持驱动部分。。。。

楼主:
还有不正常的嗡声(电机),电机阻值很正常。检查驱动好象没有问题

网友B:
载波频率提高些,试试看。

楼主:
是旧设备,面板根本没有

网友C:
检查霍尔元件

楼主:
电流传感连接没有了,请问怎样连接,在驱动板是8针,每个电流检测上4针,
怎样对应,先谢谢了

网友D:
检测一下供电电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电压/电流都平衡,电机也测量了,好的呀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用数字表测量的,好象可以,不过有跳动的,什么原因呢。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修变频的到那里了

网友F:
任何变频器都会出现这类问题,有的10HZ出现、有的5HZ出现、有的3HZ出现,这很正常,除了磁通矢量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是做丹佛斯变频的!蔡洪建13913884528

网友G:
没有面板用什么控制啊?

楼主:
电位器和端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