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怎么办!

楼主(2006-02-03):
为了抗干扰我有一台设备的电器设计成这样:没有零线(即N线)只有三相380AC和地线(即PE线).可是友人提醒我说三相的断路器(空开)在短路或有人触电时不会跳闸!请大虾们指点这么设计会否有问题,我没法做实验.

网友A:
先学习一下.严格按操作规程做,你说的问题就会不成问题.

楼主:
你若学习过请不吝赐教!

网友B:
三相的空开具备短路保护功能,但不具备漏电保护,要是你的接地线没有问题的话,设备不会出问题。

网友C:
  若三相平衡,用三线的漏电空气开关呀。若只用纯空开要用足够粗的地线并保持接地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