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富士触摸屏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6-02-03):
我用富士UG221H-LR4型触摸屏与三菱FX2N-PLC进行通讯,昨天通讯还正常,但今天通讯却联不上,触摸屏上电经check后,老是显示 communication error,我的PLC程序与触摸屏的界面程序都没有变,通讯线长为15米,是自制的,但检查线路是通的,请大侠给给予指点!

网友A:
建议检查触摸屏和plc的通讯配置参数,看看是否严格一致,另外要注意fx2n通讯特殊寄存器是否经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