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阻还是电容~?

楼主(2006-02-03):
electrocube
RG1986-8-6
50MFD 正负10%  600V
220欧 正负10% 1/2 WATT
600686-33A       9951

网友A:
220欧的应该是电阻 其他不知道了

网友B:
应该是电阻吧,电容不应该标功率。

楼主:
偶迷糊了

网友C:
应该是电阻,给了220欧(正负10%) 1/2瓦

网友D:
找electrocube问问.

electrocube是搞电容的

网友D:
http://www.apacsource.com/brandtech/Electrocube/Electrocube1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