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计算电缆对不对

楼主(2006-02-03):
7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是150A,采用星三角启动,相电流是线电流的1/1.732,150X1/1.732=87A,也就是说,额定相电流为87A,那么采用VV 3X35+1X16
的电缆就可以了。这样计算对吗?同理,18.5KW的电机,也采用星三角启动,相电流的
额定电流为22A,采用VV 3X41X2.5的电缆即可。对吗?

网友A:
电缆好象有点细.

网友B:
电缆选的太小.不利于长期运行,而且会发热,损耗高.

网友C:
同意~!!~
  电缆小了,你的算法是理论值,75KW一般要配3X50+1X25的电缆

网友D:
50mm^2的铜芯电缆足够了

网友E:
楼主选的电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对于星三角启动的电动机,按照电动机额定电流/1.732=电动机相电流,来选择导线,正确的。

网友F:
 电缆有点细.75KW一般最小要配3X50+1X25的电缆
一般来说选用电缆都要比电机额定电流要大,最好是额定电流的1.3倍

网友G:
这就要看你的使用环境了,如果距离短,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大家好啊:
     我也有一个相似的问题,132kw马达,功率因数是0.9。效率0.91。请问它的电流是多少,应该选用哪种型号的线和截面积。怎么计算呢?有高人能够讲讲吗?

网友I:
150A的电流,35mm2的电缆,好象小了吧?最少得50mm2的电缆.
其实查查电工手册就解决了,电工应该准备一点资料吧.

网友J(2006-03-06):
看你的电缆是三角形内的电缆还是进线电缆?
若是三角形内电缆35平方够了,若是进线电缆应该选50平方

网友K:
同意楼上。

网友L:
有点细了!

楼主:
我说的是从MCC柜到电机的接线,是两根VV3X35+1X16的电缆,应该是三角型内的接线。

网友M:
差不多吧

网友J:
是从柜子里到电机的话,35平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