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usb接口测试电路

楼主(2006-02-03):
本人最近想制作一个用于检测USB接口的电路.想要测试USB接口是否可用,是否会损坏移动设备.但不知如何设计,请教各位先生.谢谢!是否测试电源正常就可以?如何用最简单的元件完成任务?我是想在网吧使用MP3前先测试一下,以免损坏.毕竟要用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网友A:
直接测电压可以吧?用数字万用表量电压,应该为5V

楼主:
那多不方便啊.我想造个便携的,要小巧实用.

网友B:
不需要。usb接口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C:
放心吧,usb接口绝对不会损坏你的移动东东

楼主:
在网吧使用.我担心网吧的接口不正确.

网友C:
网吧的一般不能用

网友D:
王@八的一般都屏蔽了USB接口

网友E:
你可以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串电阻接在usb插头上,灯亮说明电源没有错,电源极性不错一般就不会损害设备。

楼主:
如果我把极性接错是否会烧毁网吧的主板?

网友F:
机箱前置USB接线的定义
首先还是了解一下机箱上前置USB各个接线的定义。红线:电源正极(接线上的标识为:+5V或VCC)、白线:负电压数据线(标识为:Data-或USB Port -)、绿线:正电压数据线(标识为:Data+或USB Port +)、黑线:接地(标识为:GROUND)
主板USB针脚的定义
下面再来看一下主板上的USB针脚定义,虽然目前各品牌主板上扩展的USB针脚定义各不相同,但不外乎以下几大类型与接线方法:
第一类:8针型
该类型的针脚多为1999年以前生产的主板所用,不过目前少数P4级(低档)主板也有采用这种类型的针脚。通常接线方法:将红线插入USB针脚1与针脚2,余下接线按Data-、Port +、GROUND顺序分别插入余下USB针脚●,第二种接线方式是第二组USB接线与第一组接线正好相反●。
第二类:9针型
该类型的USB针脚多为最近新出的主板,多见于支持Pentium 4或Athlon XP芯片组的主板(如i845D、i845E、i845D、SiS 650等),尤其是支持USB2.0的主板。该类型的USB针脚接线较为统一●,可通用于大多数主板。
第三类:10针型
采用该针脚类型的产品多为采用i815、i815E、i815EP、KT133等芯片组的主板,接法较前两种类型来说要乱得多,总结下来大致有五种接法,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
以上三种类型中除第二类针脚,可按照所述接法直接安装,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错。第一、三类情况较麻烦,采用这两种针脚类型的主板有相当一部分其说明书中并没有详细标明接线方法,因此最好还是以各种方式(电子邮件、电话等)询问一下主板厂商,一般厂商都会给予答复。
实在不行可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搞清针脚+5V电源与接地后再接线,一般就不会有多大问题。一般来说针脚1就是第一组USB的电源正极,分辨针脚1方法就是看其主板上的标识,有的直接标“1”、有的则是黑色三角或用白粗线条表示。接线接好之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先用USB鼠标试一下是否可正常使用 ,还有就是某些品牌的主板如果两个前置USB同时连接USB设备的话,会出现其中一个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这属于该主板的Bug,两个前置USB单独使用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