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原因

楼主(2006-02-03):
加热管接线的时候,三相,3KW,线很长,就盘在一起,结果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盘着的那些着火了,中间没有放金属,请问这是不是涡流引起的

网友A:
应该不是.先查一下别的原因.个人观点.

网友B:
我想可能是线发热,而又盘在一起,不能很好的散开,然后就。。。。。

网友C:
“涡流”会有这么大的影响的啊

网友D:
是"集表效应"吧

网友E:
我认为是导线相互感应发热,又加上散热不好

网友F:
哪有涡流?

网友G:
我试过100米25平方线作电焊机接长线用,电焊机用了3个小时后盘在一起起火烧毁.
可能的原因是不是盘在一起的电线电流大而产生磁场作用发热的?

网友H:
使用耐高温电线,截面以4平方毫米为好。

网友I:
盘在一起散热不良引起,我也碰到过。

网友J:
散热不良引起

网友K:
散热不好

网友L:
是涡流的原因,你使用的是三相电缆吧,如果是四芯电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M:
下面引用由金牌电工在 2006-2-6 22:14:00 发表的内容:
是涡流的原因,你使用的是三相电缆吧,如果是四芯电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
为什么四芯电缆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能给个解释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