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表

楼主(2006-02-03):
我老早就发现问题,没想明白,为什么高压配电柜上的电表都是反着转的?

网友A:
楼主也没有说明白

网友B:
不是吧,接反了吧

网友C:
将电流线的进出调换一下.

网友D:
印象中高压电表的接线应该有一个相序问题,相序不对的时候电表是会反转的,电表反转应该不是正常情况

网友E:
你那 的电表"都[/b]"是反转的?

网友F:
不可能!
我所在的是高压车间,根本不可能,那是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