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机械时间常数和加速度能力的换算

楼主(2006-02-03):
一个伺服电机的机械时间常数是0.035秒,传递函数是10.4/(0.035s+1);加速度能力如何计算?以下计算方法正确吗?

稳态速度10.4,机械时间常数的定义是达到稳态速度的63%,所以

加速度=(10.4*63%)/0.035=187.2

只要求得到一个大致的加速度数值,这样计算可以吗?

网友A:
个人意见。还是根据电机扭矩、负载惯量、阻力矩来算比较有谱。理论上,对于阶跃响应,怎么看都不象匀加速过程。如果只是要一个大致的参考数据,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