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器元件在柜内应以怎样的标准布置为好??

楼主(2006-02-03):
(无正文)

网友A:
考虑走线成本,散热等.

网友B:
还要兼顾电磁兼容性.

网友C:
操作维修方便,安全距离符合要求。

网友D(2006-12-26):
1、要求工艺达标,也就是用线槽子走线;2、引线出头标识清楚;3、强电与弱电线路分走,一般控制线在上,负载线在下;4、注意电磁干扰,特别是现在的控制柜中有智能控制和强电弱电一起集中。5、各个转换机构的负载能力应该是被负载的电流2--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