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传输问题 求助

楼主(2006-02-04):
现场出现这样一个问题:4机4流连铸控制系统有5块300的cpu,wincc监控画面上能监控每流的拉速、振频等参数,mpi网通讯,现出现4流数据无法监控(读不上来),但能正常生产,怀疑cpu故障,(原先出现过,更换cpu后就好了)求助怎么会频繁出现这种问题,检查都没什么问题。有谁碰见过这种情况,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我估计通信线路可能经过强电流线路,或与强电流平行布线,您把通信线屏蔽处理的讲究些,可能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B:
应该不是通讯线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