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4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02-04):
各位大虾,我在调试时遇到以下问题:西门子417的PLC中有两个串口,其中一个是MPI,另一个是PROFIBUS,但MPI串口已经定义为PROFIBUS,两个PROFIBUS串口都使用上了和IM157模块通讯了,请问一下:能否在不干扰通讯的条件下,使用CP5511的适配器和笔记本通讯呢??

楼主:
请问还需要分线器吗?但我不知道PLC的地址??请问有没有方法测试出来呢??

网友A:
可以通过PROFIBUS-DP通信,PC作为主.通过DP协议通信,或通过DP OPC方式通信.

楼主:
请问硬件要求是什么呢///

网友B:
使用DP头直接连接就可以了啊!用Set PG/PC测试PLC地址

楼主:
不知道地址也可以测试吗??
谢谢!!我试试看,
我现在想买块CP55511卡来连接PLC417-4H,用PROFIBUS访问PLC,是否把PC设置成主站,PLC为从站呢??
最主要连接上后,我想用PLC诊断IM157模块的故障,又应该怎样设置呢??是否要用NET 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