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死机的原因都有哪些?在线 急急!!!

楼主(2006-02-04):
请问 PLC  在运行过程中  出现 死机(运行中断)还会出现误动作。  一般会有那些原因?   我查过了  各各接近开关 和光电开关  对应的PLC点 都属正常  。  是否是接近开关不能抗 干扰?  在线 急急!!!

楼主:
  大师  请指点一下 ! 急  啊!!!

网友A:
程序行不

楼主:
我已做过同样的设备很多了! 但就在沈阳的设备出现这故障!!!   可否推荐几个品牌?  我现在用的是:  DC24V的

楼主:
补充一下是  : 推荐几款接近开关的品牌!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啊
如果是突然断电,就将PLC的指拨开关拨一下即可

网友C:
一般死机是因为干扰或者程序编写中有不合理的地方。前者更多见一些,如果你的设备有很多大电感存在这种情况会更容易出现。可以接地、加滤波器、隔离电源等方式处理,包括布线和安装都要注意。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了 ,是因为设置程序的时候搞错了某个点!

网友D:
电源有问题,查下

网友E(2008-10-25):
断电重启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F: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西门子PLC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呵呵;如果不是外部干扰及电源的问题,多是内部出错;

网友H:
程序没编好,PLC没那么容易死机

网友I:
或者,你用的是旧PLC里面程序没有清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