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笔记本电脑,想知道和PLC的连接要什么接口

楼主(2006-02-04):
我想买个笔记本电脑,经济有限想买个二手的,想知道和PLC的连接要配什么接口,
笔记本电脑的基本配制多少就足够!请大虾帮忙!

网友A:
串口(9针的)

网友B(2006-08-21):
带有串口RS232都可以
一般笔记本都带有

网友C:
有R232接口的都可以,不过现在笔记本有此接口的已经很少了HP的商务电脑会有这种接口都在八千块左右

网友D:
串口(9针的),也叫COM口吧。不过现在市场上的机器很多没有这个接口的哟,一定要问清楚哟的,我原来买的三星P30的有哦。

网友E:
现在也有不少品牌的PLC的编程电缆用USB口了,所以在目前市面上越来越难买到带串口的笔记本时,不妨先问问PLC厂家支持USB口编程否。

网友F:
现在带串口的本本已经很少了,再说目前主流PLC很少用USB接口,这些都不用担心,就买普通无串口的本本好了,但要有USB接口啊,再买个USB转RS232转换口,就好了,这样的转换口市场价在80元左右,卖时要注意,自带的安装驱动程序有的不能用,要现成安装驱动,再配合PLC现场联机,试成功了再付钱,我的到现在,用的很好。如有疑问0510-87080330

网友G:
我也用过USB转9针232接口用PLC连接就可以,用在触摸屏上连接就无法连接上.

网友F:
我用的转换口和触摸屏连接可以的,我用的触摸屏是台湾微伦的,和EASYVIEW。

网友H:
看你所联的PLC型号,AB的compact与control logix只需有Ethernet网络接口即可

网友I:
我买的就是二手的,还不错,用了一年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J:
做工程,调plc,电脑没有串口的话,是比较被动的,usb转串口还不很稳定,有时会有连不上的情况

网友C:
HPnx6120有系列的本本都有串口,我刚不久才买一台.价格也不贵.

网友K:
我用的就是USB转RS232的,有时回掉线.

网友L:
有9针串口最好,如过没有就选USB端口的,不过性能没有原装串口的好,并且在部分PLC或触摸屏的编程应用中容易出问题。

欢迎进入www.gongkongjhh.com浏览、指导。

网友M:
DELL笔记本上都有串口,现在有些USB转串口不是都好用,一定要先试好,同时要看稳定性.

网友N:
现在带串口的本本已经很少了,都是并口

网友O:
用USB转RS232的,有时回掉线.传输不稳定,如果没有9针串口,可以PCMCIA转接卡

网友P:
RS232口或是USB口都可以

网友Q:
国产笔记本都有串口,HP的也有

网友R:
当前情况下,最好是有串口的。因为现在很多usb转232的卡做得都不是很好。只是现在带串口的笔记本比较难找了。

网友S:
最好是有9针串口的,如果没有现在市场里也有很多USB接口转换成串口的连接线。

网友T:
IBM的T系列的都有,鉴于楼主经济的原因可考虑经典的T23。现在很便宜呀。速度也可以。我以前用的就是。

网友U:
有串口RS232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