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电磁阀的用法

楼主(2006-02-04):
小弟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液压电磁阀,我想让电磁阀一直闭合,但时间久了,电磁阀阀芯会被烧坏,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它一直闭合,但又不损坏电磁阀的寿命.小弟新手上路,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控制接点串入电阻

网友B:
那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常闭的阀啊???要开的时候在给电信号!!这样不就不用担心你的阀芯被烧的现象了!!

网友C:
你是否可以把电磁阀的液控部份的其中一个回油口堵住试试!或者说把3C改成2B的,如何?

网友D(2006-05-09):
大家好,我买了一个亚德克4V210-08的电磁阀,我主要用来控制水流的通断,但是现在的问题是:A口无论有无电信号都是通的,而B口有无电信号都是闭的,我不知道是电磁阀坏了,还是我接线的问题。我直接从电磁阀电控部分引正负两线,正的接PLC输出口,负的接COM口,实验时PLC有输出时电磁阀的灯也会亮的,但就是控制不了A、B口。希望哪位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E:
我介绍你:《中科精良》的常闭式电磁阀,长期接电不发热只保持常温,这种阀我用过,不错!

网友:
我这里用的都是控制气压的,有MAC的也有SMC的,你们认为MAC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