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6-02-04):
请问各位;4-20mA的电流是如何产生的?有专门的设备产生还是一台设备附带产生?请各位大虾不吝指教.

网友A(2007-08-26):
我原来用的一个PID调节器本身就带,用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B:
4-20mA的电流是有专门的设备产生,比如压力变送器,流量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液位变送器,也可以用24V自做一个4-20mA信号发生器来模拟控制或调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