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中组态脉冲流量表的策略

楼主(2006-02-04):
CS3000中如何,组态,脉冲输入类型流量仪表,特别是,CS3000中的脉冲当量参数,能否给出实际例子。

网友A:
使用脉冲输入卡件

楼主:
卡件有,CONTROL DRAWING组态参数如何设置,电源和参数项,具体点,谢谢.

网友A:
假如你要做的是一块脉冲信号输出的流量仪表的显示,控制回路图可以如上.
FI1000采集脉冲卡件通道送入的频率信号,经过CAL1000转换成频率信号对应的流量信号送FI1001显示(假设FI1001是流量仪表),在CAL中填写脉冲的频率和流量之间的对应公式即可.

网友A:
忘记一点重要的,FI1000这个PVI边的属性要改一下,把输入转换改为脉冲输入型(Pulse Train Input).量程和Pulse Rate根据情况而定,AAP135的量程例如设为0~10000HZ.

网友B:
CS3000脉冲流量仪表的一种组态方法
脉冲信号输入卡: AAP135-S 连接脉冲信号输出的流量计(如椭圆齿轮流量计)
CS3000流量仪表:PVI(指示用)或 BSETU-2(批量积算控制用)
组态时只需要在输入信号转换(Input Signal Conversion)项中指定脉冲串输入(Pulse Train Input)和在脉冲率(Pulse Rate)项中输入相应的脉冲率即可完成脉冲信号与显示数值的转换,无须用计算式作变换计算。
这里关键的是如何确定脉冲率。要计算它需要知道流量计的脉冲系数(脉冲当量)C(它是流量计每个输出脉冲所代表的流量值,单位 L/P)和CS3000的流量显示仪表的量程刻度范围S(单位L/M),由此算出满量程时的脉冲率F=S/C/60,单位Hz。
如果脉冲系数C=0.01L/P,量程刻度范围S=20L/M,
则脉冲率F=20/0.01/60=100/3=33.33333 ……,按显示精度要求取舍小数位数.

网友C:
又学了一招

网友D(2006-05-24):
好,我这还没有用到AAP135-S的卡件,今天有了一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