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FANUC一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06-02-05):
FANUC O-TD  β系列电机
报警:400  SERVO ALARM (过负荷)
     401  SERVO ALARM (VRDY OFF)
故障指示灯亮."8109","8209"置"1"后系统正常.
请高手指导检查排除故障方法!谢谢!

网友A:
是在运行中出现的报警吗?若是,你可以进入伺服监控画面,看一下报警轴的负载率,若确定为过负荷,可以将电机与负载脱开,再通电运行,就可以判断出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机以后的机械问题!
相互探讨,我也是接触数控不久!

楼主:
我已将电机拆下,是空载运行.电机在其它设备上运行正常.怀疑伺服放大器故障,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网上看了一点),如有资料请传点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