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求助

楼主(2006-02-05):
ABB产品ACS600系列的变频器频繁故障报警“PPCC LINK”并停机(而实际并没有应用光纤通信等功能),如何处理?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内部事有光纤的.
检查桥路板

网友B:
光纤是否插反?

网友C:
可能是NIOC-01,或NINT-XX的问题,你惨了,这些板子很贵。不过我有,可以便宜给你,QQ 317380825

网友D:
建议在隐含参数97.9中屏蔽PPCC 故障,看是否报其他故障。也可直接咨询ABB

网友C:
抱歉,上次说错了,是NAMC-11C,或NINT

网友E:
在华南地区可以跟我联系:
ABB授权服务工程师
24h服务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