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430的再起动控制

楼主(2006-02-05):
siemens-430变频器控制水泵,有时出现F0002故障,由于控制要求较高不能停机,设置再起动后,出现A0910报警。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再起动设置为:P1200=1;P1202=100;P1203=100;P1210=6;P1211=2;P1212=0;P1213=0。

网友A:
F0002是过电压保护代码,(一)是否是负载惯性过大,泵生电压所制(二)电源电压正常否(三)加减速时间是否过短。A0910故障是否是因为P1212和P1213的时间设置为0。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