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

楼主(2006-02-05):
各位XDJM,小弟准备购买两根滚珠丝杆,要求每根丝杆带有两个螺母(希望在丝杆旋转的时候,两螺母运动方向相同/相反),想请问各位,滚珠丝杆有哪些厂家的性价比比较好,另外,如有厂家的朋友,请提供一份产品资料与报价单。我的邮箱:ahasnake@sina.com.cn

网友A:
要两个螺母运动方向相反,那就是一根丝杆上两端的罗纹旋向相反,
这样不是做不出来,有没有先例?可不可以两根丝杆用连轴器连接的方式?

网友B:
可以和天津罗升联系一下。www.acepillar.com。

网友C:
一端左旋,一端右旋即可,台湾上银,银泰,律廷全能做,我给重载轮胎成型机供过许多这种丝杠。罗升做上银的丝杠,能做但价格交期都不太好,你最好咨询一下南京工艺的,应该比上银便宜30%左右,而且质量绝对没问题。

网友B:
楼上有点不地道,你怎么知道“罗升做上银的丝杠,能做但价格交期都不太好”。分明是诬陷。

网友D:
我这边有做日本的,我过一个月手头上有两个现货,有效螺纹长度为218的,如果感兴趣的话,与我联系。如果说比较,总得来说,一分钱一分货,日本的要贵,但质量好,专门订货,货期一般为75-90天。我一会发邮件给你,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可以与我联系。

楼主:
我不是要在一根丝杆上的两端的螺纹相反,是丝杆上的螺母一个用左选,另一个用右旋,这种方式。

网友D:
对呀。我的螺母也是相对的呀。总之呢。螺母的运动肯定是反方向运行的,就是了。不知是不是你所想要的螺杆;

网友C:
楼主,你要的是一根丝杠上的螺纹是通长的,(整根全是左旋,或全是右旋,然后你想在上面装两个螺帽,螺帽一左旋,一个右旋)不知我理解的对吗?还有你的具体动作要求是什么,是电机旋转带动丝杠,然后螺帽上的工作台夹紧,再松开,是吗?如有可能希望和您直接联系:022-27476570 msn:xiaomingyi97@hotmail.com

网友C:
to:  碧海游侠
如果我给你图纸,你做上银的可以比南京的便宜,便宜多少,我给你贴多少!

网友E(2009-10-19):
可以和深圳湘聚联系一下。专业力士乐丝杆传动系统

网友F(2012-07-07):
可以找TBI滚珠丝杆中国总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