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用压力变送器怎样实现恒压供水?

楼主(2006-02-05):
拜托,谁能告诉我调哪几个参数?

网友A:
应用PID控制
主要调整比例和积分,微分参数不动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我们做的一般都没有使变频器上的PID 功能,而是另外配一个

网友B(2006-07-08):
把H20设为有效,接线端子编程为4-20ma的电流输入

网友D:
有那么费事吗? 用远传压力表控制1-10V不是更剩工 费用更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