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的烧毁.

楼主(2006-02-05):
几百KW的大功率电机一般不容易烧毁.说一个事例.一台几百KW的大功率电机,没有征兆的烧毁,融化的铜球散落了一地.我是事后知道的,据说当时的场面很壮观,火花四射,象礼花.多亏现场没有操作人员.没有被烫伤的.什么原因.当时领导定性为电机达到使用寿命.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你的领导说得对,电气这东东都有个使用年限的.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国企的,领导艺术都比较高!

网友C:
分析原因呀,是轴承还是扫膛,还是单相等原因

楼主:
电机的绕组不是漆包线,是象电焊机那种铜条.但是操作人员都在操作室中,据说火花持续近半分钟才调闸停车.电机的保护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电机直接打报废拉走了.没法查明原因,只能分析一下了.

网友D:
我遇到过一回,是一台320KW的鼠笼电机。启动时定子“礼花四溅”!拆开一看,电机后端的定子烧了个大窟窿。
这台电机平稳的运行了好多年,这次故障比较出人意料。
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
可能真的是电机“老了”吧!也可能这个故障点本来就是他的一个薄弱环节,随着电流的冲击这个点不断弱化,终于有一天,经不起启动电流的冲击,迅速的发热,烧断,扩大!
还有,电机定子绕组出头的接点,一般在电机的内部,这也是一个薄弱环节,若当时没处理好,就会变成一个隐藏得故障点。

网友E:
不是机械故障吧,可能是对壳绝缘的问题。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线圈短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