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膏的用途与使用方法

楼主(2006-02-05):
找了一点资料,大家看一下,也许对各位有帮助.
导电膏又称电力复合脂.可在-60到200度保持状态.耐酸碱,潮湿和各种恶劣环境.特别适合户外.
可用与动静连接点,保护接触面不氧化,有灭弧作用,在电气设备的连接点,涂抹导电膏有很多好处.

网友A:
请教了,像遥控器、游戏手柄上得导电橡胶是种什么胶水制成的
磨损勒,用什么导电胶水补偿呢?
如果有这种胶水,它的商品名字是什么?型号是什么?

楼主:
我只知道有两种
一种是和显示屏连接 的那一种.竖着导电,横着绝缘,有点象排线的作用,好象很难坏
一种是遥控器、游戏手柄上的导电橡胶.好象只有表面一层,不导电的话,可以用HB的铅笔画几下或沾上锡箔纸,效果不错.

网友B:
我们经常在用,但没特别在意!一般都是说能减少接触电阻,看了后让我更明白了导电膏的作用!

网友C:
保护接触面不氧化,有灭弧作用,象牙膏一样使用.

网友D:
请大家注意:导电胶和导电膏是两个概念,两种物体,导电膏主要用在铜排或着铝排大电流接触物体的表面上减小接触电阻,导电胶就是一种可以导电的胶

网友E:
谢谢!
这几天很忙,没有很多时间来此学习灌水,顺带问候各位朋友一声好!

网友F:
张立志说的对.导电膏是膏状的,导电胶是定型的固态.

网友A(2006-03-09):
导电胶,偶到是买了一瓶,是水溶性的(就是说,遇到水就可能溶解掉,并脱落)
导电膏,是不是水溶性的,请教了?这种倒是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