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plicity 报表

楼主(2006-02-05):
Cimplicity Hmi 报表怎么做?有没方法直接从数据库里面读出数据来?

网友A:
可以借助excel来做,Cimplicity 有提供的模板可以快速开发,方法如下:

1. Open Microsoft Excel.
2. Click File on the Microsoft Excel menu bar.
3. Select Open.
The Open browser opens.
4. Find the Reports folder in the CIMPLICITY \HMI directory.
5. Open SQLDATA.XLS or SQLDATA97.XLS.

Result: The Control worksheet in the CIMPLICITY Data Report workbook  displays.

楼主:
激情~可以说具体点吗我没做过而且需要处理的数据是半年导出一次在库中的也要处理,想过用程序直接读数据库的数据来做,但是感觉这样会比较麻烦,手头又没水晶报表,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B:
可以采用编程软件做,很简单,只是针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网友C(2009-02-09):
报表完美解决方案:dreamreport是世界首款工业自动化行业的报表软件,欲了解详细报表完成信息请加msn:drchinasupport@hotmail.com网址:www.dreamreport.com

网友D(2009-03-24):
CIMPLYCITY的数据全部都是在数据库里面的
你所作的归档,他会在数据库里面按照你归档表自动建立一个表,你用SQL把这个表的数据读出来,然后写到EXCE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