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压和低压

楼主(2006-02-05):
请教各位师傅
使用高压电机(10kv)和底压电机(400v)那个电机的电流小啊
是不是高压电机的电流小
低压电机的电流大

网友A:
是的。你可以去查资料撒

网友B:
同功率的,高压电流小.

网友C:
高压电机,什么东西,嘿嘿,没见过

网友D:
好象有规定,250KW以上的电机尽量使用高压电机.我怎么感觉高压电机的效率很低呀.同样的功率远远跟不上低压电机.可能是我理解错误.请熟悉高压电机的朋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E:
不能这样说!
同功率的电机,高压电机定子电流是很小(相对低压电机而言),但是其转子电流同样很大。因为大家知道,高压电机一般的功率是很大的,但是额定电流要分为定子和转子两部分。列如:
同功率的500KW的高压电机,其定子电流是40A左右,但是转子电流却是440A左右。而和低压500KW的电机其额定电流相比呢?并没有低多少呀!

网友E:
原则上看,高压电机和低压电机同功率比较,高压的电流是小一些,可是,由于高压电机都是大功率的,所以,其电流是很大 的,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