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三线制电度表缺相问题

楼主(2006-02-05):
三相三线制电度表,1,4,6分别接A,B,C三相,B相缺的话电表转速是正常的1/3,A或C相缺的话电表转速是正常的1/2,不知道我的分析的对不对,想确认一下。

网友A:
三相三线制普通电度表.内有两个 线圈.缺相不影响正常计量.

网友B:
缺相影响计量,有本<电度计量>的书分析的很清楚.缺相时电表的快慢也不是固定的比例关系,和负载的特性有关.

网友A:
你说的是输入缺相呀!那肯定影响正常计量.具体慢多少真的没算过.
谢谢楼上提醒.

楼主:
为什么不是固定的比例关系呢,不考虑三相不平衡的情况。

网友C: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