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AI回路电阻

楼主(2006-02-0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PLC模拟量(AI)回路中通常需要接入一个500欧姆的电阻,而AO却不需要,请问为什么?

网友A:
因为AI虽然说是电流型输入,但是里面的AD芯片还是采集的是电压信号。所以如果厂家为了省钱而没有在输入模块中内置取样电阻的话就必须自己加个电阻。而DA输出,由于加了电阻就相当于对输出进行分流,实际控制的信号就不对了,所以不可能会要你加输出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