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P5开机显示OH过热,紧急求援

楼主(2006-02-05):
安川616P5开机就显示过热,但风扇运转正常,不能进行菜单选择,更不能修改参数,请问除了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外,会是相关模块坏吗?

网友A:
检查模块旁边的三线风扇是否尘多或坏了。

网友B:
请问你是多大功率的机器?

网友C:
经常的问题。使用几年了,如果22K以上的,可以改变一根跳线。模块没有损坏。13793662356孙

楼主:
今天问题已经解决,是内置风扇积灰太多不转所致(24V电源),
但新问题又出现:既然该风扇是直流供电,应该是两根线才对,但电机却引入了三根线,这是为何?是不是其中一根线功能类似于电压反馈之类,作为风扇已经工作的信号,若无,则报警停机?
请高手解释,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