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3120

楼主(2006-02-06):
    维修一台变频器,其上有许多光偶A 3120做模块输入信号耦合,查模块MHPM7B8A120A的3只上输出管开路,15、17脚外接的两只反向串接15V稳压管击穿,11脚外接的100欧电阻烧焦开路,怀疑光偶同时损坏,不知内部结构,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你要光偶A 3120的资料吗?
光偶A 3120型号的 全称是什么?
什么公司的。
还是就是A3120

楼主:
型号就是A3120,山水老兄有它的资料么?

网友A:
有几个但不知道能不能对上。
你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什么公司的?其上印有左右反写的R和U中间叠在一起,应该是商标吧,不认识。

楼主:
烦山水老兄发到我的邮箱吧-----LIUXHM@163.COM

网友A:
有图片吗 ?

楼主:
图片不好办,身边无相机。

网友A:
我这有很多不知道那个是。
都发给你

网友A:
发了一个3120的,
不知道是不是,
要是不是的话,就在联系.

楼主:
怎么是乱码,应该用什么打开?

楼主:
                                                                                                    出现的是一下内容,什么原因?

%PDF-1.2
%忏嫌
166 0 obj
<<
/Linearized 1
/O 168
/H [ 1208 481 ]
/L 152582
/E 20154
/N 10
/T 149143
>>
endobj
                                                     xref
166 40
0000000016 00000 n
0000001151 00000 n
0000001689 00000 n
0000001907 00000 n
0000002216 00000 n
0000002544 00000 n
0000002657 00000 n
0000002724 00000 n
0000002834 00000 n
0000002940 00000 n
0000003048 00000 n
0000003160 00000 n
0000003271 00000 n
0000003370 00000 n
0000003422 00000 n
0000003603 00000 n
0000003626 00000 n
0000005337 00000 n
0000005360 00000 n
0000006797 00000 n
0000006820 00000 n
0000008026 00000 n
0000008049 00000 n
0000009402 00000 n
0000009425 00000 n
0000011065 00000 n
0000011171 00000 n
0000011194 00000 n
0000012947 00000 n
0000013052 00000 n
0000013159 00000 n
0000013182 00000 n
0000014748 00000 n
0000018109 00000 n
0000018132 00000 n
0000019474 00000 n
0000019553 00000 n
0000019631 00000 n
0000001208 00000 n
0000001667 00000 n
trailer
<<
/Size 206
/Info 164 0 R
/Root 167 0 R
/Prev 149132
/ID[<bbb8810595cdc91f28f6a4f3db438dc0><bbb8810595cdc91f28f6a4f3db438dc0>]
>>
startxref
%%EOF

167 0 obj
<<
/Type /Catalog
/Pages 165 0 R
>>
endobj
204 0 obj
<< /S 332 /Filter /FlateDecode /Length 205 0 R >>
stream
H塨```f``倭牢览眻A€X?X8?

网友A:
你是用FRONT PAGE
那个打不开
用PDF阅读器可以

网友A:
我有几个3120的片子,
是旧设备上的,
你要的话,联系我
QQ546113556

网友B:
我有A3120,HP3120。

网友C(2009-08-10):
A3120我公司有 是个AVAGO高速光耦 完整型号是HCPL-3120-000E/500E 后缀是体积意思(分为插件和贴片)

深圳中普微半导体有限公司 你好!代理SHARP光耦:
PC923LONIP0F 09+ SOP-8 原装现货   PC929J0000F SOP-14 09年现货
PC410LONIP0F 09+ SOP-5 原装现货
PC357N2J000F 09+ SOP-4 原装现货
PC357N3J000F 09+ SOP-4 原装现货
经销AVAGO:
6N137-00ME 09+ DIP-8 原装现货 HCPL-3120-500E  SOP-8 09年现货  HCPL-4504-000E
HCPL-7840-000E DIP8 09+ 原装现货
0755- 82543853    QQ:7521555    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