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打开easybuilder项目时提示找不到向量图库!

楼主(2006-02-06):
项目在触摸屏上运行正常,easybuilder2.5.2版本,在打开项目(离线)时提示:
easybuilder找不到这个向量图库:
electric.slb
A2.slb
easybuilder将移除这个响亮图库!
打开显示组态时图形不一致,少了一些元素!!
求~~~~~~

网友A:
建议重新安装一下eb软件。

网友B:
你把触摸屏上载的文件(扩展名是EOB的)反编译就可以了。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C:
这些图库是自己做的,如果没有拷过来,或者压缩,当然找不到了。请把图库考到安装目录下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