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ifix数据上传,与上位机通讯的师傅看一看这个问题

楼主(2006-02-06):
我们单位的一处plc装置采用ifix与上位机通讯,上传画面数据,因电脑故障重新安装了所有软件,其他都正常,可是上位机采集不到数据,请问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可以在设备配置界面中进行测试,看看是否以前组态的设备、数据块工作正常。

楼主:
现在现场一切正常,就是从现场的数据传不到上位机,请问在现场操作站设置好后,在上位机上还需要别的设置吗?

网友B:
保证两点:
1\plc 驱动正确安装
2\ifix安装时使用原来scu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C:
你用的什么PLC啊!需要设置一些参数啊!

网友D(2006-03-30):
是呀 光这么说谁知道呀 说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