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ymphony系统奇怪现象

楼主(2006-02-06):
前些时间调一台90,Symphony系统,编程软件是Composer4.1,其中一个模入的端子板Composer4.1程序中量程为-0.1-0.25;现场用恒流源给的结果4到20毫安,在线监视却为
-0.1-0.15。在线修改下装,离线修改下装后现场与监视结果还是不符,有无可能是系统漏洞啊???向好心人请教

网友A(2007-05-10):
现场来的输入信号是4-20MA的,经过转换后变为了-0.1~0.25,这个摸入量是监视的什么啊?液位?压力?还是流量啊?这是很正常的啊,上位机上显示肯定不是4-20MA啊

网友B(2007-08-07):
晕,到上位机看到的是经过MFP处理器换算过的了啊。

网友B(2013-06-07):
程序中设置的是零点为-0.1(4ma),量程为0.25(此处不是对应的20ma),对应现场就是4mA对应-0.1,20mA对应0.15,量程=0.15-(-0.1)=0.25

网友C:
你设的量程是-0.1-0.25,那么infi90的量程就是低限-0.1,高限0.15.所以监视就是-0.1和0.15.如果你要求低限是-0.1.高限是0.25,那么就应该设置为-0.1~0.35。你仔细研究一下infi90里功能块上高低限的说法就明白了。它说的是“零点”和“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