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除尘

楼主(2006-02-06):
请问DCS和PLC设备的除尘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和专用设备(防静电)?

网友A:
可以尝试使用吹风机或者用酒精进行处理,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干燥空气流有产生静电的可能,酒精是有机溶剂,会溶蚀表面油漆.
查看网上有离子风枪,不知道这类产品是基于什么原理,设备很复杂吗,价位如何,效果如何?
防静电的DCS专用吸尘器有吗?

网友B(2006-04-08):
我想没什么好办法吧,我是用小型吸尘器做清洁的。用柜式空调保持一定的湿度。

网友C:
防静电刷,吸尘器

网友D:
我们经常用吸尘器

网友E:
风机加毛刷除尘,当然毛刷和空气不要很干燥。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使用仪表气源(带球阀)+毛刷

网友G(2006-05-08):
 您当初就应该用国电的产品,呵呵.我们用航天技术,DPU和卡件都是采用低功耗元件,全金属密封,在生命周期内免维护!防尘,防静电,防电磁,防盐雾,在强电串扰的问题解决上更有一绝!

网友H:
不要想的那么复杂,用空压机就好

网友I:
刚做一个,用吹风机和吸尘器.

网友J:
给仪表或其它电路板吹尘,切记勿用空压机,空压机出来的高压气含有大量水分和油污,会损坏电路!!

网友K:
我们一直都用的是吸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