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OP320通讯的怪现象

楼主(2006-02-06):
有台OP320的文本,和松下FP1通讯,RS232的。一开始很正常,两个小时后,字体只能显示一半了,从新上电,又正常显示,再过段时间又只能显示一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望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
这些只显示一半的字是否是动态数据?如果是请检查数据的范围是否超过标签允许的范围。

楼主:
是静态文字,并且连换页,数值输入。。。都不能用了,就像死机了一样。但其他几台连台达PLC都没问题,是不是OP文本和松下FP0通讯有问题呀

网友B(2007-06-22):
我这里也遇到OP320,与西门子S7-200无法通讯问题,机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