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问题。

楼主(2006-02-06):
这几天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有五个吸嘴通过步进马达来调整5个吸嘴之间的距离,中间的个为固定的不可动,这几天老是变距错误。把驱动器的电源关掉,再打开就好了,但是过了一两天又出来这样的情况,今天我把驱动器的RUN电流,和STOP电流调大了,RUN为STOP的2倍。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是不是只有换掉驱动器”

网友A:
“把驱动器的电源关掉,再打开就好了”
没想清楚这会是什么原因,难道是驱动器过热?驱动器负载短路自己保护了?这两个毛病都不是增加电流可以解决的,甚至可能更糟!

“变距错误”的具体现象是什么?

楼主:
变距错误:“这是一个机械手上的5个吸嘴,把TARY中的ic搬到BURN IN BOARD中,由于TARY的UNIT间距和BURN IN BOARD的UNIT的间距不一样,所以需要把吸嘴变距。运做一两天的时间,那变距就不准了,距离变大了,但是不是一直不断在变动,是直接跳到那距离的。这时候关掉驱动器的电源,然后打开,距离就正确了。”谢谢刘老师。

驱动器是JAPAN的TOHAN的。马达VEXTV,0,75A 2。2欧姆的。

网友A:
“变距就不准了,距离变大了”
误差多少?这个误差量,对应的步进电机的角度是多少?电机是转多了还是转少了?
控制变距的电机,是否不停的在两个位置之间运动?“关掉驱动器电源,然后打开”时,这个电机是否有回零的动作?

楼主:
步进电机的角度为0。72,电机转多了,
不是不停在两个位置间移动,就是到了BIB和TARY之间做的距离变动,

?“关掉驱动器电源,然后打开”时,这时需要把系统归零以后才能运做。
谢谢刘老师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步进电机,在两个位置之间反复运动,经过一端时间后,其中一个位置突然不准了,而另一个位置还是准的,不准的位置,误差了为0.72度。
如果是这样,0.72度不象是电机丢步造成的,也就是说,增加电流可能没有什么作用。电机和驱动器工作中温度有什么明显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