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答

楼主(2006-02-06):
我做过一个项目,系统构成是S7-300和PCAUTO,其中开关量1000多,模拟量200多个.
  系统中有10台90KW水泵电机,2台37KW水泵电机,均由富士变频器(FRNG11)驱动,系统进线为8*(3*185+1)电缆.控制柜安装于2楼,地面为耐酸地砖,5台控制柜拼盘安装在槽钢底框上,柜内有接地铜排,槽钢底框放在耐酸地砖地面上(未固定).所有开关量和模拟量的信号走单独的桥架,动力线走甲方提供的桥架,所有桥架和电机都做了接地.8根进线电缆中的黄绿线有4根做N线,4根做接地线,接至配电房,从配电房到柜子的接线没问题,变频器出线接4根线,其中3根相线,1根地线,地线全部接到接地铜排上和进线的地线接在一起.
  试车时,先单台变频器运行,没有问题.系统联调时,所有变频器全部运行,信号没有任何干扰(信号采用单独接地,控制电源用净化电源进行隔离和稳压),起初运行正常,半小时后,柜内变频器外壳地线(和进线地线\电机地线接在同一根接地铜排上)中有1根烧毁(25平方),其它正常.对烧毁的地线进行更换,还是烧毁,其它正常.对所有地线进行测量,均搭接良好.用了数字和模拟表均没有测出烧毁的那根地线上有异常电压.
  最后依然未找到原因,我就在柜壳处又单独做了个接地,就不烧地线了!
  现在,我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希望各位老师能为我答疑解惑:
  1.为什么回烧毁单根地线;
  2.为什么测电压是量不出压差,(如果没有压差,就没有电子的流动,又怎么会烧地线);
  3.以后设计施工时,应怎样避免?
  4.怎么样去测量才对?

  接地是门深奥的学问!有太多的东西可挖了!

网友A:
你说的很仔细,但关键地方没有说明白。问一下,系统进线是8条3*185+1*95的电缆。配电箱里有单独的零排和地排。那么配电箱的外壳与哪里相连。90KW的变频器不小,用了几个配电箱?变频器的接地端子富士的是G。与电机外壳相连。变频器外壳与接地排用25的线,各变频器是并联吗?你说的烧毁是电线的外皮融化吗?你又怎么单独作的接地的?N线是怎么接的,有多大的单相负载,先问这么多。

楼主:
to 大家是朋友老师:
   1.一共用了5台GGD2型标准柜,前3个柜子每个里面装4台变频器(正\反各2台),第4个柜为继电器柜,第5个为PLC柜;
   2.所有变频器的G端子都接到接地铜排上的,进线上柜内母排,各变频器的电源接到母排上,中间有空开;
   3.烧毁的电线是外皮融化,里面的铜芯没有发黑现象;
   4.单独接地是指PLC部分和工控机部分,将这部分需要接地的地方全部接到另一个独立的铜排上(动力部分的接地与此没有任何关系),然后用扁钢连接到土壤中;
   5.N线是接在N母排上,N母排连接至进线上,进线8根电缆的黄绿线,有4根做N线,4根做地线连接至配电房,电机的地线和变频器的G端子接到柜内的接地排上(此排与信号部分的接地排无任何关系),再通过进线地线接到配电房!

   谢谢您的回复!盼能给予指点!

网友B:
变频器的接地线不应该接在零线上,仅此一点不知大家怎样看这个疑点

楼主:
变频器的接地线没有接在N线上!

楼主:
to张立志:
你所说的那种低级错误,我想大家都不会犯

网友C:
柜内变频器外壳地线(和进线地线\电机地线接在同一根接地铜排上)[i][b]中有1根烧毁(25平方),[/i]其它正常.
    有4根做N线,4根做地线连接至配电房,电机的地线和变频器的G端子接到柜内的接地排上(此排与信号部分的接地排无任何关系),[b]再通过进线地线接到配电房![/i]
    建议上述两处重点查找原因。

网友A:
大体明白了.25平方的地线,没有200A的电流,不会发热融化的.你仔细说一下这根线的连接?单个变频器的G与地排连接?每个变频器都一样,就这一个有问题,?对吗?现在运行情况如何?

楼主:
 to Liyinwu:
您说的很有道理,但问题不在那两处,那两处的连接没有错误,而且连接良好.我现在知道是那里产生问题了!
  我想问的是:
   1.为什么回烧毁单根地线;
  2.为什么测电压是量不出压差,(如果没有压差,就没有电子的流动,又怎么会烧地线);
  3.以后设计施工时,应怎样避免?
  4.怎么样去测量才对?

楼主:
to大家是朋友:
  现在系统运行正常了!所烧毁的那根线和其它的变频器外壳接地的连接是完全相同,而且搭接良好!

网友A:
是那根地线连接的变频器和那个变频器连接的电机出现了相线与外壳软性短路.地线不烧断一般很难测出电压.试车前应该测试设备的绝缘.

楼主:
to大家是朋友:
   试车前已经测过绝缘了,不存在您所说的那种问题!

网友A:
没有大电流,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应该是软故障,你重新接的接地与故障的排除应该没有关系.你可以拆除你接的地线试一下.

网友C:
1.为什么回烧毁单根地线?
    虽然所烧毁的那根线和其它的变频器外壳接地的连接是完全相同,而且搭接良好!但是有可能被烧的地线所连接的变频器本身G端子对其它电源进线绝缘达不到要求,另外加上地线通过地线线排到了配电房,这样容易造成地线和中线不能彻底分开,这样一旦有一电气装置出现漏电,地线上就会有电流产生,出现响应的烧毁单根地线的现象。
    2.为什么测电压是量不出压差?
    实际上已有电位差,只不过用表测电压小的读不出,地线的电阻小的原因,但是所烧地线的电流引起的发热足可以使得电线是外皮融化。
    3.以后设计施工时,应怎样避免?
    三相五线制要求零线和地线分开,道理上简单,但设计施工上做到,根据本人多年的经验,设备的接地线最好就设备配电柜附近作地线,这样可避免。
    4.怎么样去测量才对?
    按装接线前用摇表测各部分的绝缘。

楼主:
to Liyinwu老师:
   你所说的非常有道理,受益非浅!
   我的老师说,可能是电机线连接后,电缆中有大量的偕波,从而导致本不应该带电的地线在磁场的作用上,产生电子的运动,这种运动不是因为电位差而造成的定向流动,而是电子的无规则运动.烧毁的那根线不是没接好,恰恰是接的最好的,不规则运动的电子都要往地上跑,所以绝大多数的电子都积聚上面导致烧毁,其它线上也有少量的电子积聚.
   用电压表量不出来,是因为电子的无规则运动造成的,电位差几乎为0.测量要用专用的仪器,可能非失真性二次方根计可以量出.
   你说的第三点非常有道理,要就地集中,就地接地.我当时没办法解决此问题, 就为动力部分和配电柜壳(包含变频器G端子) 又做了个接地,没想到当时让我闷对了!
   因为当时我和我师傅不在一家公司了,没有及时向他请教!

网友D:
to   蒋小强:
我的老师说,可能是电机线连接后,电缆中有大量的偕波,从而导致本不应该带电的地线在磁场的作用上,产生电子的运动,这种运动不是因为电位差而造成的定向流动,而是电子的无规则运动.烧毁的那根线不是没接好,恰恰是接的最好的,不规则运动的电子都要往地上跑,所以绝大多数的电子都积聚上面导致烧毁,其它线上也有少量的电子积聚.
-----------------------------
我认为这个说法太牵强,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中也通过了带有大量谐波的电流,按上述说法,电子不规则运动岂不是也要使其烧毁???
如果导线中没有电流,就不会发热,P=I^2*R.而且导线中的电子无时无刻不是高速、杂乱无章地运动的。
你说的电子集聚到该根导线,意思应该是说谐波电流从这根线流过了,而其它线由于没接好可能导致接触电阻大于导线电阻,谐波电流较小而安然无恙。
我认为导线中主要是谐波电流,由于趋敷效应而发热(频率升高,电子向导线表面集聚,类似高频加热),而万用表测不出来电压可能是因为数字万用表采样频率太低,模拟表也因为被测量电压频率太高检测不出。
个人意见,欢迎指正与驳斥!!!

网友E:
鼓掌!佩服佩服!!看了你们说的后,我还要好好消化!

楼主:
to 曹大平老师:
我认为导线中主要是谐波电流,由于趋敷效应而发热(频率升高,电子向导线表面集聚,类似高频加热),而万用表测不出来电压可能是因为数字万用表采样频率太低,模拟表也因为被测量电压频率太高检测不出。
----------------------------------------------------------
你所说的非常有道理!佩服,佩服!

网友A:
因不在现场,无法检查接线情况,如果你拆除后加的接地后又烧接地线,就是变频器的整流模块或逆变模块存在低压泄露,可能不好理解,解释一下:如对地泄露电压是1V的话,接地线0。01欧姆的话,将在接地线上产生100W的功率。融化线皮是不成问题的。100W的功率对变频器模块来说也不会有很大影响。模块有问题,因为模块的散热是和散热片结合的.与外壳相连,你可以请教一下李春发师傅,这个问题他在行.如果将变频器更换的话 ,故障就会排除。可能还有你没发现的因素,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接地线有大电流流过,现在我还没法判断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to 大家是朋友:
   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我们调试时富士的技术人员在场

网友C:
用谐波的理论分析系统里的多台变频器中的一台变频器的接地线被烧,我认为是不是把问题复杂化了。
    一。对于每一台变频器本身来讲,其接地端子G,实际上是保护接地作用。G端子应和变频器的三相电源进线以及变频器的到电机的出线都应该是绝缘的。
    二。变频器所驱动的交流电机的三相动力线和电机的接地端子也应该是绝缘的。
    三。本系统中共12台变频器和12台水泵电机,而且所有[b]电机的地线和变频器的G端子接到柜内的接地排上[/u],然后[b]4根做地线连接至配电房[/u]。
    这三点我想基本描述了系统对于变频器驱动电机的保护接地概况。设计的本意实际上要使得这些接地端子和地球保持相同的零电位,所有的地方都不应构成闭合环路。
    变频器是会产生谐波,但谐波电流怎么会在构不成闭合环路的一段地线产生呢?没有道理呀!

网友A:
好了,我明白了,我将不关注此贴.说一下:
不在现场,很难了解实际情况.我说一下你疑惑的问题.其实问题很简单.是不是变频器原因,调换一下就知道了,是不是有电流,量一下就知道了.
1  因为这根导线上有能量转换.
2  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有电流不一定有电压!因为你的测量方法不正确.交流用钳形电流表,直流用分流器测量.
3  按照规范设计与施工.
4  看一下仪表测量方面的书.
可能大家有异议.

网友A:
有些问题不在现场很难说清楚,图纸和实地安装有很大差异.

网友F:
多谢,又学了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