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发电机

楼主(2006-02-06):
两块磁铁 同极相对 即相互之间有斥力 斥力场中置有线圈
这样两磁铁相对往复运动时线圈中会产生电流吗
如果可以 这样的发电机效率如何(希望有30%以上 哈)
在两磁铁中穿铁心能提高效率吗
磁铁运动速度(但运动能量不变)对效率影响又如何
盼各位大虾赐教 谢了

楼主:
无论你知道多少 都给个意见或估计

网友A:
我觉得会产生电流,但是两个电流会相互抵消

楼主:
电流会取消?
我觉得应该是线圈有随磁铁运动方向的趋势 而不同于现在发电机
的旋转趋势 固定后一定有电流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感兴趣,楼主是否将这种发电机的示意图给看一下。

楼主:
很简单的 上下两磁铁 中间一线圈

网友B:
那么请问磁铁运动的方向(相对静止的线圈)及运动范围呢?

楼主:
磁铁往复直线运动  方向垂直于线圈平面
运动范围不限(但肯定不会太大)即磁铁行程
不大 可以高频运动
适用于把往复运动机械能转变为电能

网友B:
虽然简单,但线圈在磁场中的圈数,几何尺寸以及在磁场中的相对位置都有关系。有无感应电最终还得用右手定则来判定。

网友B:
如果线圈的中心线处在上下两磁极的正中间的话,当磁铁往复直线运动,方向垂直于线圈平面运动范围不限(但肯定不会太大)即磁铁行程不大,而且线圈的轴向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可以产生感应电。

楼主:
现在令我迷惑的问题是
1.假设磁铁是N极相对 若线圈中有电流 则上下产生一个N极和S极
  让一块磁铁运动 另一块及线圈固定 如运动的磁铁与线圈N极相对
  当磁铁间行程变小时 输入功率P=线圈输出功率P+磁铁间斥力功P
  这样是可能的
  但是如运动的磁铁与线圈S极相对时 输入功率P=磁铁间斥力功P-线圈输出功率P  这样就岂不变永电机?
2.如果没有电流产生 这样克服磁铁间斥力的耗功和斥力功是相等的
  这同样是可能的就不必说了

网友B:
to 发动鸟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也很聪明,本人深感佩服。请问你提出的问题最后主要用于何处?有使用价值吗?

楼主:
这个问题我没仔细考虑过 价值当然有
1.如果可行的话 这种发电机只能发出直流电
2.机械工程上有很多地方需要用往复运动来转化为电能
  这样的话就省去了把往复运动变为旋转运动这一环节

网友B:
如果可行的话 这种发电机只能发出直流电。
    磁铁往复直线运动  方向垂直于线圈平面
运动范围不限(但肯定不会太大)即磁铁行程
不大 可以高频运动
适用于把往复运动机械能转变为电能 。
    请你想一想可发电,但是直流电吗?

楼主:
应该是同方向的脉冲电流
因为磁铁在某一方向运动时我想是不会做功转变为电能的

网友B:
是脉冲电流,但不一定同方向。

楼主:
我明白了 无论磁铁相对还是想向运动 线圈的磁通都在变化
都应该会有电流产生
我忽略了线圈在电流方向改变时 磁极也在变化 这样永电机的
过程就不会产生了